联想电源板 无5v 但是有310v输出时7575ps芯片坏?

楼主(2012-11-29):
联想电源板 无5v 但是有310v输出时7575ps芯片坏?

联想 l195wa

电源板 715G2816

网友:
无5V。哪有12V吗。楼主你的板子具体什么型号,情况

网友:
找个图纸,先查查外围,输出负载,没问题再换

网友: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换一个上去也不麻烦啊,前两天修到一个二修的机器,被修家电的师傅搞得乱七八糟的,MOS管和PWM芯片都拆掉了,好多地方都被焊过了,找半天也没有类似的图片,所以也不知道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外围电路,发现在启动电阻和跟7575的差不多,频率设定脚的电阻都是一样的100K,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了一个装上去,一测,5V  14V 出来了。

网友:
嗯,谢谢,下午试试看

网友:
搜一下我发的帖子看看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不能绝对的说是7575坏

网友:
....修过的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