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ld7575ps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过高?

楼主(2012-11-29):
芯片的工作条件我对比好的工作正常,一脚1.8v,二脚1.5v,三至五脚0v,六脚13v,八脚320v。5v那路双二极管输出正常,12v那路输出为23v,但是到输出接口那边多为0v电压,请高手指点下向这种输出电压高要查哪里呢?

网友:
液晶电源板吧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你还想修好这个芯片啊,直接就换了嘛。有些情况你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你还想修好这个芯片啊,直接就换了嘛。有些情况你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

电源管理芯片和好的对比是正常的  5v输出正常   只有12v输出电压高    这个应该跟12v那边有问题吧?  兄弟怎么这么就判断是芯片坏呢?

网友:
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你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指不定换了就好了呢?何必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呢?

网友:
光耦试试看

网友B:
12V输出偏高?是空载还有灯管点亮时偏高?一般情况下,液晶显示器的12V输出端,电压一般在14V左右都属于正常。像清华同方的液晶,其12V输出端在空载时,电压会高达30V,但灯管点亮后,就降为1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输出偏高?是空载还有灯管点亮时偏高?一般情况下,液晶显示器的12V输出端,电压一般在14V左右都属于正常 ...

空载是23v电压双二极管上   输出接口那边为0v     我这边有好几块ld7575ps的    正常情况下到驱动板的接口那边应该是要有5v   12v那些的   但是那边为0v   我觉得是12v那边导致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C:
空载是23v电压双二极管上   输出接口那边为0v

23V到底是哪里测到的。什么又是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是23v电压双二极管上   输出接口那边为0v

23v是双二极管上面或单独的两个二极管啊 。5v 12v输出多有一个双二极管哦,输出接口肯定是接驱动板的那个接口啊那边是0v。

网友B:
一般来说,驱动板只需要+5V供电,+12V是不需要的。+12V是高压板背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驱动板只需要+5V供电,+12V是不需要的。+12V是高压板背光供电。

驱动板是我知道5v哦   在5v二极管那边测量是有5v的啊    但是到接驱动板接口那边是0v  基本全部是0v      我是觉得应该12v不正常导致的啊

网友:
在电源板输出端有+5V,到驱动板没有了?不是线断了,就是你的测量不正确。如果5V负载有问题,在整条线路都会不正常,而不会出现一段正常,一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ld7575ps用的很多啊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芯片5脚没电压出来(控制开关管的G极)一般这个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