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S卡LOGO

楼主(2012-11-29):
加焊南桥就可以了。我试过了。

网友:
南桥或BIOS 问题

网友:
卡LOGO我还见过北桥引起的呢 万事没绝对!况且这款机子显卡貌似修的不少哦 嘿嘿

网友:
一般卡logo我都是先干下南桥

网友:
楼主这款是修南桥好的

网友:
遇到过手压南桥就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