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不开机维修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11-29):
型号:联想E42
版号:LA-3541P
故障:不开机
同行送来一进水机器不开机,在送来之同行进行清洗,烘干后还是不能开机就送过来维修了。既然是进水的机器,先拆开看看再说。拆开机器一看确实有进水的痕迹了,把主板取下来用洗板水重新清洗了一次,烘干后仔细看了一遍主板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不正常。既然看不出什么,就开修吧。测各个对地阻值都是正常(公共点,3 5V电感、显卡、CPU,以及后继电路等),正常就说明没有短路和微短路。没有短路就上电测试,上电测试后发现二个电感没有电压, 按道理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应该是有3V 5V电压的。既然待机就、电压没有就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再说,找到图纸打开图纸一看,发现这机器供电芯片是MAX8734。既然找到了,就查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V+ 20脚 SHDN# 6 脚 LD03 25脚 LD05 18脚 REF 8脚 BST3 28脚 BST5 14脚 ON3 3脚 ON5 4脚。不管那么多一个个查吧,先查主供电V+  量20脚电压1.65V 这个一看就不对 主供电1.65V 先查下20脚主供电是从哪里来 从图纸看  该电压是从公共点过来的 ,只好一一测量吧,既然经过了两个电阻,先测试下R81 R82 1脚有没有电压咯,一侧得知这个电压有19V 看样子前面的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要测试R81 R82 的2脚到 MAX8734 20脚这段的问题了,测MAX8734的20脚和PC61是正常的,和PC58无穷大,难道这里断线了?量PC58和R81 和R82脚也是正常的,从上图纸看这PC58 1脚和PC61 1脚 还有R81 82 2脚都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断开了,不管那么多先飞根线把他连起来再说。飞完线后MAX8734 20脚电压正常了。测3 5V电感电压仍然还是没有,本来以为好了的,结果还是没有。好吧 既然没有那就继续测MAX8734的工作条件吧,主供电有了,接下就得测试SHDN了,一量6脚电压0V 一看就对不 按道理这个电压3.3V才是正常的,继续找该条线路咯,这个电压是VS 稳压二级管以及一个47K和一个100K的电阻过来的,一看这电路就是分压产生的电压给6脚的。量稳压二级管的1脚的电压19V 2脚电压13V多,正面稳压二级是正常的,接下来测47K电阻PR93 1脚的电压了,发现一脚无电压,哈哈一看就知道又是断线了,先接上再说,飞好线后,1脚电压正常了。再量6脚也有电压了,再次测3 5V电感也有待机电压了。开机 联想LOGO出来了,装机 拷机测试正常 100块到手了。

网友:
修这机100也太便宜了吧,,楼主

网友:
你们那竞争还真激烈,

网友A:
楼主是在那里做的??市场怎么被做的这么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那里做的??市场怎么被做的这么烂了啊!!

湖南长沙,还有更烂的市场了。主要是那些没有小商家乱搞成这样的 没有办法了

网友B:
长沙市里面吗,是有点便宜,这样还不如到县城里去做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沙市里面吗,是有点便宜,这样还不如到县城里去做那

是的 ,县级地区 没有维修量了

网友:
100太少了,这么贵有机子要300

网友:
感觉LZ:“没有短路就上电测试,上电测试后发现没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电感没有电压不对啊
”这句话好像没写好哦,这板子不知道电管芯片引脚功能是整不好的!

网友:
现在的市场都是二B们打的价格战害的,唉,难做呀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又让我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不要嫌弃100少,我这边给公司修80都嫌贵,*脏话*就没法修。

网友:
很好分析思路,又让我学到知识了!

网友:
修笔记本只修100的话,那不如去改行得了,这个机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不好修的,花几天都搞不好,100元的维修费还怎么搞.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

网友:
一百太便宜了,维修不好做

网友:
不错,断了两处线都轻松搞定了!

网友:
不是吧。才100块钱 怎么活啊

网友:
楼主 一百块钱 是低了那么 一点。 我们这边给商家一般都是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