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小弟没头绪了~PT3600打标机 不通电

楼主(2012-11-29):
首先,电源适配器是好的,这个可以确定,因为测了标准24V输出,我也用直流电源跑了试了结果一样~
现在问题是这样,如果断电后等5分钟以上,再插上电,接口处会有火花。我用直流电源跑,刚插上去瞬间有短路,但是瞬间又没有了,这时候你再怎么反复插都没有短路的现象了,主要就是放一段时间,再插第一次还是有短路~

我现在怀疑是,输入部分的那个二极管(红色的那个),可是拆下来后,测量,正向有550左右的阻值,反向无穷大,应该是对的~

实在没头绪了~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初次接电,有火花也正常,电容什么的瞬间充电       不一直短路就不是问题   查其他方面 不要盯着这个钻牛角尖               很多笔记本通电 也冒火或者电流表瞬间闪红灯

网友:
建议将电源部分的几个电容换了

网友:
那几个电容,我全部拆下来用标量了,都是好的

网友:
你描述的故障很可能是电容漏电,这个用表很难出来。

网友:
终于找到能回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