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2-11-29):
华硕P5QPL-AM 无CPU电压 内存电压偏低 应该是1.8 现在只有1.5 CPU供电换过了还是一样 我这有三块这样的都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先修内存供电啊

网友:
有个别板子,CPU电压出不来,内存电压不会出来或者电压偏低   仅供参考

网友:
按时序先修内存供电啊,你换CPU供电有什么用啊。

网友:
内存供电修出来了一电阻拉低了换了内存供电出来了 但是
还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测PWM芯片供电 VID的高低组合还有反馈电压。

网友:
高手能高手我   inter的时序我吗    还有AMD的时序。

网友:
主板的大致时序是供电 时钟 复位 PG。  不同的芯片组工作的具体时序是不一样的。 intel的时序是   主板待机正常,32.768起震.某个电路发给桥一个RSMRST(待机电压好),触发开关,PWRBIN给IO,IO发送PWRBIN给南桥,南桥发出SLP_S3到IO,IO拉低电源绿色线   主板开始上电,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当VTT_CPU进入cpu以后,会产生VTT_PWRGOOD给CPU  电源管理芯片  时钟芯片  ,CPU收到vttpwrgd后发出VID组合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收到VTTPWRGD以后和CPU发来的VID组合发出VCORE,   当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CPU电压正常产生时,电源管理芯片会发送给南桥一个VRMPG信号,告诉南桥,CPU电压完好,时钟芯片收到vttpwrgd  和工作电压 正常   14.318正常后发出各组时钟频率  ATX电源的灰色线PWRGD信号延时发送信号给南桥 ,南桥收到此信号发出CPUPWRGD给CPU,通知CPU电压正常,此时南桥电压正常 时钟也有了再加上收到了两个PG信号,南桥发出PLTRST和PCIRST,既是平台复位和系统复位  北桥收到南桥发来的平台复位,而且电压正常 始终也满足,大约1毫秒后发出CPURST,当CPU复位之后通过数据地址线寻找BIOS   仅供参考

网友:
9楼的真详细,受教了

网友:
楼主,报下内存的供电PWM芯片啊,和其他详细点的情况啊,比如你说的输出才1.5V,一般是反馈那边的反馈分压电阻出毛病了值偏大或者偏小了。。。。

网友:
晕死,都没经验,这个主板内存正没正常亮机前,1.5V是绝对正常的。并且这个主板非常难修,问题一般是跑DO=98=CC,然复位灯一闪,又循环。有些人换时钟芯片可以修复,但大部分都无办解决。这个主板真可以修死9个高手,留一个做板神了。

网友:
内存供电是7120

网友:
我把外设全拆了 我准备去保修 看售后是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