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28w液晶不亮机

楼主(2012-11-29):
如题,现代Z228W宽屏液晶,通电,按开机,指示灯不亮,屏幕无任何反应。拆机,无明显坏件,去掉屏线,通电,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亮。量驱动板上的屏供电,发现最多只有0.8V电压,驱动板供电处有3V,16V。代换同型号的驱动板,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驱动板问题   不然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问题......

屏供电只有0.8V,这不正常吧,我是断开屏线测的

网友:
那你就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只有0.8V,这不正常吧,我是断开屏线测的

正常的屏供电是5V,可能屏电路短路,导致屏供电控制场管烧坏没有电压输出。拔掉屏线后,量一下屏上+5V对地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屏供电是5V,可能屏电路短路,导致屏供电控制场管烧坏没有电压输出。拔掉屏线后,量一下屏上+5V对地 ...

如果是屏短路了,那我把屏线都拔掉了,屏供电电压依然是0.8V。也就是说,无论接不接屏幕,屏供电都只有0.8V。而且,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的电压只有16V和3.5V左右,没有5V,这个正常吗?

网友C:
电源的故障吧!你的5v电压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故障吧!你的5v电压不对!

如何能证实是电源的故障?有什么根据?

网友:
不行不换个电源板试试了  试了才知道不试不知道..嘿嘿.

网友:
电源板有没5V输出啊 没有5v肯定有问题 测下2个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能证实是电源的故障?有什么根据?

正常应该是5V吧!你那为何只有3.3V,驱动板你换过,屏线你未插,不是电源故障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屏短路了,那我把屏线都拔掉了,屏供电电压依然是0.8V。也就是说,无论接不接屏幕,屏供电都只有0. ...

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

电源供电就算没有5V,也不会导致接上屏线就不开机吧。接上屏线和断开屏线,各测试点的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笨死的,你不会把5V电容先换了试啊。整天只知道换板。

网友:
RE: 现代z228w液晶不亮机(故障解决)

故障在电源板上,正常的电源析是有12V,5V供电的,这个坏板上有3.5V,16V,明显是供电有问题。我把电源板上所有的大电容都更换了,装上后,正常亮机了。电容故障,导致了供电的不正常。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