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320不能关机

楼主(2012-11-29):
系统换过,南桥 北桥 EC 显卡,全部都换了还是一样,装XP的时候是一直停在正在关机这个画面,然后就死在这了,装WIN7是屏幕可以关闭,但是电压还都有,所有电压全有,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XP关机电流卡在0.8多不动,WIN7关机电流卡在0.5多不动,图纸是LA-5162,不太清楚关机时候电压时由哪个芯片收到什么信号关闭的,
      有兴趣的大神帮忙研究下,图纸论坛上有我就不再传了,找不到可以到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123这里

网友:
补充一下,当关机后,电流停住的时候,我测了下所有的供电和开启 PG什么的,当测到VR-ON的时候就直接关了,但我换了EC,刷了BIOS,换了供电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问题没遇到过   期待楼主 解决  关注中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大家帮忙研究下啊,给个思路

网友:
我上星期有遇到过, 我每天都在用的U盘上系统都不行了。是换了XP系统好的。 建议你换另一张不常用的光盘装一下。如果不行就难搞了。

网友:
坐下南桥

网友:
系统换了无数个了,XP的 WIN7的,都不行

网友A:
看好问题再回答,桥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这我碰到过一台IBM的,换了硬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好问题再回答,桥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那你找一下那先供电开关管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头痛的,楼主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都一样,我想应该都是电阻这些变值导致,但查起来就牵扯很多元件了,主要是查S0转S5电路

网友:
内存 硬盘 CPU 都换一下

网友:
南桥发S3#高电平开启各路供电,是不是也会发S3#、S4#、S5#低电平关机。查一下这3个,应该只有用到2路的低电平信号,追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