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程序,右下角提示文件丢失,要运行chkdsk,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9):
打开程序,右下角提示文件丢失,提示要运行chkdsk修复,怎么处理哦?

网友:
一般都是系统坏了 或者你自检取消了 有时间非法关机再开不自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坏就这样,如果是amd的u,u坏也这样,因为它集成内存控制器。相对来说,这个情况是硬盘坏的多。。。

网友:
先运行CHKDSK检测些是否有系统文件丢失,貌似一个IE的缓存文件,实在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
开始--运行--输入chkdsk检查一次就好了  ,没好就重做系统吧

网友:
windows自带的修复命令  放心使用

网友:
把IE修复一下试试试看,或者卸掉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