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困绕的问题!内存有分支持CPU的制作工艺吗

楼主(2012-11-29):
DDR3内存4G 网上要的(台版)上32纳米以上的CPU能点亮(同一条内存能点亮INTEL但不能点亮AMD);32纳米以下的就根本点不亮了,换条经销商(正品行货)4G内存就可以全部都可点亮,这是什么原因!!
cpu
点不亮

网友:
内存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内存主要和主板有兼容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占一部分,INTEL芯片组占一部分,比如G41主板就不支持单面芯片的4G,3代内存。
amd方面,CPU集成内存控制,所以要看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