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EU 用半个小时左右白屏 求思路啊

楼主(2012-11-29):
LG W1942SEU 用半个小时左右白屏 求思路啊

网友:
没得人回复啊

网友:
屏线换换试试

网友:
全版补焊

网友:
你遇到过?

网友:
补焊驱动IC,及检查LVDS接口座并加焊。

网友:
应该是屏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
从屏线借口开始查起,

网友:
你就查查供电吧!  没错  我遇到过

网友:
白屏时查屏供电5V有吗?这驱动板上向屏供电的一个管子好坏

网友:
如果手里有通用板,使用通用板点,用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供电问题引起的白屏?如果仍然半个小时左右白屏,则确定为屏故障。否则为驱动板故障。

网友:
白屏应该是由驱动板故障引起的  驱动板故障可能又是供电不稳引起的  所以你应该查一下12V 5V电容 看手否漏电 鼓包了

网友:
先要分别,驱动板与屏电路的故障,必备的点屏驱动板是要准备的。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   屏还没过保 我把屏发回厂家了  发回去看看能不能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