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有时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29):
                 机型:联想E43
                 板号:LE9E
                 故障现象:有时候开机掉电,有时候不掉电能显示。
                        此板有时开机掉电,有时开机能显示,突然有一次开机不会掉电,也不显示。电流停在0.35的样子。此时不测电压,更待何时。
                        经过测试,发现PQ30 PQ31 的控制级SUSD电压不对,怎么才3.3V,正常应该是10V以上的呀.测试SUSON电压是正常的3.3V,测试PR144 PR145 PR156 阻值均正常,换掉PQ54 PQ50 PC121 等可能会拉低SUSD电压的原件。上电测试,不再掉电,让拆机的师傅将机器装上测试,用了一会,又出现掉电现象。SUSD故障点电路图,见下面图1:
                        怎么回事呢?开机掉电的时候,测得SUSD又为3.3V了。心想,会不会是PQ31的3.3V电压串过来了,找了个6PIN N沟管,代换了PQ31.开了N次机。还是会出现掉电情况。心想,可能是板层的问题了。
                         咱干脆来切断原来电路,飞线解决算了。飞线步骤如下:1.齐根切断PQ30 PQ31 的控制极线路 2.将PQ50 的第3脚悬空,以及将PR156靠SUSD控制电压这脚悬空。 3.飞一根线,连接好悬空的四个点 即 第一点:PQ50 3脚  第二点:PR156的下面那个脚,第三第四个点分别是PQ30 PQ31的控制极。飞线图,见下面图3 图4 实物图
                         飞线完成后,开机一起正常。再也不会出现有时掉电,有时显示正常的现象了。故障完美解决。
                             各位老师,各位同志,请支持原创,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咯。你们的支持,是我发帖最大的动力。
                       有个附件图貌似发重复了,请管理员删除下。图2老是发不上来。SORRY了。

网友:
太好了 急用呢

网友A:
还不错吧!PQ50也可以拆掉了,SUSD不受SUSON控制!不错哦!

网友:
楼主没有测1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PR156的15V电压已经到了的。经过飞线后SUSD电压是正常的10多V了。

网友:
         怎么会不受控制呢。我飞线,还是遵循的设计原理飞线的啊。飞线后,还是受SUSON控制的呀。只是把SUSD这个信号点上的线截断通过飞线方法连接到所有该连接的点上去了的哈。

网友:
上次就遇到同样的故障的  哎   没有早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
等到,我这有一台还在修,要是修好了给你加分。

网友:
PQ50第2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的话你 的理论好像不怎么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吧!PQ50也可以拆掉了,SUSD不受SUSON控制!不错哦!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一个点!当时没注意飞线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再碰到类似的故障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