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进水修复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11-29):
版号A-4841P
故障:开机掉电
一同行一大早就送来一个DELL进水的机器,据他说该机器主板都快烧穿了。他拆开还清洗的时候发现的,清洗干净后他还开机试下了说是开机几秒钟就掉电了。既然是进水的机器,而且有烧焦的地方。那就不上电试了,先拆开机器看再说,打开一看 主板触摸板下面确实有一块烧焦的地方,虽然同行已经清洗过一遍了。我还是自己再清洗一遍再说,清洗干净后烘烤了10分钟,就开修了。进水引起掉电,先不管 测试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以及后继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微短路再说,测了一大遍后没有发现有短路或者微短路的地方了。那就从烧焦的地方下手咯,先找到该机器的电路图再说,在论坛一搜就找到了图纸。打开一看发现这个烧焦的地方是+5VALW转+5VS的电路,呵呵:仔细看看发现还掉了两个件,这电路的转换是通过一个MOS管转换过来的,经测试发现该MOS管G极和S极击穿了,为了确认不是主板电路引起的,取掉再次测试真是他击穿了。既然击穿了就找个换上吧,换掉继续维修,这两个电压要想成功转换过来,离不开控制级G级。G级的控制来自RUNON经过R267过来,在主板上烧焦的地方有个标示R267,但没有看到元器件,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烧的时候烧掉了或者是清洗的时候弄掉了,既然掉了就想办法补上啊,这个地方烧焦了用刀片慢慢的刮 刮出来引脚出来。然后根据图纸上面的标示该电阻阻值为47K,在料板上找个电阻补上,然后继续往前面查,发现电容C279也掉了,都一一补上。开机测试 OK,不再掉电了。装机 拷机 100块到手。

(dell1427)KFW11+LA-4841P_R10_1215A(1).pdf

/:)清风陈锋 + 5 是我学习榜样

网友:
楼主修了多久了,羡慕 嫉妒 恨啊

网友:
一个字  恨  。。我咋遇不到了   楼主焊工肯定可以

网友:
碰到好几个PCB烧穿的,被我又抠又挖,主板被我挖了个大洞,还是PCB短路

网友A:
进水机维修才收100是不是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维修才收100是不是少了

同行都是这个行情了,

网友:
仁宝的4秒掉电貌似都是这里的情况吧。。

网友:
进水的机子是不是很难修呢?

网友B:
如果是我修好的,我肯定会很有成就感。

网友C:
100元!修这样的机器!不知道咋说你了 难怪很多人转行了!就是同行也不是100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修好的,我肯定会很有成就感。

新手的我很有同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元!修这样的机器!不知道咋说你了 难怪很多人转行了!就是同行也不是100元啊!

兄弟我们这个市场 你不修 有的是人修。我的价格不算最低的,我们楼下60都会修

网友:
不知楼主是在哪个地方的市场修的??100怎么这么便宜呢?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