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独显 不显示

楼主(2012-11-29):
   联想B460 CPU 供电烧了,更换后,第一次能显示,关机后加电无显示,经测试,无论是否显示,有一组CPU供电没有,刷过BIOS ,还是不行,请教有无高手修过,指点下

网友:
一组CPU供电没有怎能关BIOS的事,知道一组没有就修出来

网友:
把CPU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一组供电没有,多半是电路问题,和BIOS关系不大,既然都刷BIOS了,主和EC程序一起刷吧

网友:
查那一组的电阻

网友:
B460似乎挺新的,修不了就交换主板了,也便宜

网友:
刷了EC的程序,加电无显示,但是之前少的电压出来了,最开始修的CPU电压没有了

网友:
重新刷回去,又恢复成原样

网友:
有没有同志修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
吧那一组供电修出来啦

网友:
B460加电不亮。跳两次 有可能是那里问题~

网友(2013-01-10):
谢谢大家的支持,机器已修好了

网友:
更换了个小的CPU 能正常 开机 ,显示正常

网友:
换了CPU 后,开机每次都正常 ,有时关不了机,风扇还转

网友:
重新刷BIOS 问题全部解决了

网友: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2个B460和V460主板都是一样的,都是CPU供电上管烧了,从网上买了2个,换上去一样,最后交换了主板,结果CPU一烧了,这2款机器容易烧CPU,维修的时候要 报CPU的风险

网友:
遇到过一个 CPU供电  MOS管烧掉的   修好后第一次开机 后不在开机  换CPU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机以后要注意烧上管同时会烧U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回复

网友:
在以后的维修过程中,快速解决难题

网友:
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修过一台进系统掉电.开始换U OK.用几天又掉..后面把CPU供电管换完OK

网友:
把 CPU电源芯片 旁边的MOS管换下试试

网友:
来自: 广西
B460的那个管子你焊好了吗。要是没有焊好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我上次都换了3对管子才可以的,把那供电芯片一定要一起换了

网友:
铁片的那种吧。。换的不对也不亮,得换同型号的管,,要求很高

网友:
有啥快速方法

网友:
这个故障没碰到过,看来要注意CPU坏。

网友:
有好的意见 ,见意,一起讨论吧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bios刷错了吧,,,
一组不出电的,还没遇到过哪,,有的时候测量也容易出问题,自己测了好几次都没电换个人,就有了,,,其怪啊,,

网友:
先把一组cpu电压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