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包养CQ40

楼主(2012-11-29):
cq40 版号la-4103p 用电池正常进系统 用电源开机LOGO掉电  电池电源一起用大概20秒掉电  掉了可以继续开机   求高手解决

网友:
冒似俺也碰到过,可没解决掉,惭愧。。

网友:
刘总 拿过来哥帮你看看

liuj -1 严禁灌水
619474095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碰到过 一般电源接口地方  插上灯会亮的  我的机器是 插上不亮  电池会开机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最后是BIOS问题 关键是我这个可以电源开机 LOGO掉电

网友:
o  这种问题BIOS坏的没有碰见过   不过内存我刷过会好

网友:
这前遇到个CQ45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打完就不小心发了,呵,之前遇到个CQ45的机器,主要是51125出了问题导致掉电,那时3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打完就不小心发了,呵,之前遇到个CQ45的机器,主要是51125出了问题导致掉电,那时3V

出了问题,有个双N的MOS管出了问题,改了后不稳定,导致掉电,后面从网上买了个,换上才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了问题,有个双N的MOS管出了问题,改了后不稳定,导致掉电,后面从网上买了个,换上才解决。

我这个电池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电池正常哦

恩,电池使用时电压小,我那是用电源时电流便大,MOS管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