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分析MOS管的导通电压-彻底解决MOS管疑问

楼主(2012-11-29):
我昨天有幸拜读了xueflyer写的MOS管的那点事儿点这里),这篇教程制作得非常好,让人一目了然,加深了对MOS管的理解。但该教程中关于MOS管的导通电压方面还讲得不够清楚,教程中讲到用于信号控制的MOS管的导通电压为5v左右,只要导通就行,不需要完全导通时没讲清楚。相信不少新手都还会有疑问,为什么这里导通电压Vgs只要5v左右,为什么不需要完全导通?在这里我借花献佛,根据MOS管资料来为大家图文解析一下,先看一个用于信号控制的小功率N沟道MOS管2N7000,如下图

大家看到了吧,Rds(on)是MOS管导通时,D极和S极之间的内生电阻,它的存在会产生压降,所以越小越好。D极与S极间电流Id最大时完全导通。在图中可以看到Vgs=10v完全导通,电阻Rds=5欧左右,电流Id=500mA(最大,完全导通),产生压降Vds=2.5v。而Vgs=4.5v时,Id=75mA(不是最大,没完全导通),Rds=5.3欧左右,虽然没完全导通,但产生的压降Vds=0.4v最小,比Vgs=10v产生的压降小得多。对于信号控制(控制DS极导通接地实现高低平)来说只要电压,不需要电流(为什么?这里是信号和电源的区别,基础很重要,这里不做解释,不懂的请先恶补一下基础),所以只要求MOS管导通时产生的压降越小越好,可以使D极的电压直接被拉为接近0v,因此首选Vgs=4.5v左右,而不选10v。有些用于信号控制的MOS管如2N7002K,Vgs为10V和4.5V时产生的压降差不多,可以根据情况选择10v或者4.5v左右的导通电压。因此对信号控制来说,原则上是选择导通时产生的压降越小越好。
那么对于使用在电源控制方面,既需要电压也需要电流的大功率MOS管来说,就需要完全导通,那么导通电压是多少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功率N沟道MOS管AO1428A,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Vgs为10v和4.5v时,Id为12.4A,都达到最大,都可完全导通。但10v比4.5v的导通电阻小,产生压降小(大约差0.7v),并且10v的开关速度快,损失的能量少,开关效率高,所以首选10v。
至于P沟道MOS管,跟N沟道的差不多,这时不做解析了,它用在信号控制方面的很少,主要是用在电源控制如AO4425,G极电压必须低于S10V以上,也就是Vgs<-10v,才能完全导通(Rds= 9 mΩ左右)。如下图

总结:信号控制使用的MOS管,只要电压,不需要电流,要求导通时产生的压降Vds最小,首选Vgs=4.5v左右,对信号控制来说,原则上是选择导通时产生的压降越小越好。电源控制使用的MOS管,既要电压也要电流,要求完全导通,要求Id最大,产生的压降Vds最小,首选Vgs=10v左右。

网友:
这样计算的话会好复杂的!!!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