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HD4830 D5 1G,神奇花屏。

楼主(2012-11-29):
上面像硬盘红绿快样的东西, 时有时无, 时多时少, 一直闪烁/

开机5s左右, 也就差不多到上面这个界面的时候/

显存电感温度急速升高, 手都不能直接触摸, 温度非常高/

望能人异士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加焊下桥芯片试试

显卡上有桥吗?

网友:
显卡主芯片加焊一下  有显存的话可以换换看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试,
也可以重新植株试一试

网友A:
只有加焊下了 其他没有办法了?

网友:
量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量下电压与波型,也可换下电感一试,我觉的从显存到管理芯片方面找原因.要是显存对地为0估计显存与核心也不会好到哪.

网友B:
都是这样说  我说假如好的话  可以修下    不是还得  扔掉算了

网友C:
显存供电电感怎么升温这么快,显存有不正常了吧,摸摸看哪颗显存发烫了,不要一开始就去动核心,A卡核心虚焊比N卡少得多。

网友:
bios花 显存花 主芯片花 显卡受潮也会花

嗯.
各种 “花”

网友:
跟电感相连的 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花屏就干显存!祝楼主成功哦!

网友:
就是上电4-5s以后显存电感非常热,几乎不能用手直接去触摸,我是准备换电感的,我下那个电感下了半天下不掉就没换了.显存是有电压的.显存的对地阻值应该不会为0的.你说的对地阻值是指16对耦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说  我说假如好的话  可以修下    不是还得  扔掉算了

假如你有张这样的4850你会扔吗.?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电感怎么升温这么快,显存有不正常了吧,摸摸看哪颗显存发烫了,不要一开始就去动核心,A卡核心虚焊 ...

我觉得这种情况基本核心的关系不大,应该就是显存供电的问题.显存我摸了,没有烫的,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电感急速升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加焊下了 其他没有办法了?

请问你从哪里看到需要加焊的,能说出你的维修思路吗,别动不动就加焊,不是什么显卡加焊都能好的.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种情况基本核心的关系不大,应该就是显存供电的问题.显存我摸了,没有烫的,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 ...

电感升温原因就是负载过重啊,这个东西还会有其他解释吗?

网友:
都i瞎瞎吵吵什么。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4830问题也一样肯定不是主芯片的问题。我一直查了4天最后找到是供电控制芯片到显存线路上的一个电阻损坏造成的‘换上一个好的就OK了。我的那个问题不怎么明显玩游戏才有轻微花的而且没有原件发热现象所以查了好几天。你的应该好找把发烫的件一定要换了。应该就ok了。其他说动主芯片的 加焊的 全在忽悠你。对了你先用表量一量供电场管有没有击穿的有的话换场管,没有的话在换电感。

网友:
电容也要测一下阻值,损坏的一定要换。场管和电容对电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