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FC电源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2-11-29):
看电源的简绍老提到什么主动PFC和被动PFC,除了好多简绍说的转换效率不同外,作为维修人我最想知道的是从电路上怎么知道是主动PFC还是被动PFC呢?我的看法是主动PFC就是高压端有一个耐压为400--450的大电容,而被动PFC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高压端有2个200V的大电容。我这样说对吗?主动PFC电路大电容上的电压用表量为380V左右。而被动PFC电路大电容上的电压为160V左右。请大家发表意见,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被动PFC一般在高压部分有一个大托托电感,而主动PFC没有

网友:
进来看看的

hjq -10

网友:
主动式PFC有专门的场管和驱动管理芯片,被动式没有,就一大电感
高压二个电容与电路推挽驱动方式有关,与PFC的主动或被动无关

网友:
大家说说我们见的多的长城和航嘉电源是主动PFC的多还是被动PFC多?有对怎么从电路上区别主动PFC和被动PFC的朋友谈谈,让打家都明白一下吧!!

网友:
大电感  大电容的是被动的 小电感  小电容  有芯片和开关管的是主动的

网友:
主动PFC有稳压效果,被动的没有。主动PFC的电源最低50V可以工作,被动的大都130V以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看220v进线侧,有4个元件其中一个只有两只脚(带散热片的啊)是主动pfc一般只有2—3个的是被动pfc(同时还有个两线或四线的铁坨坨)等你了解电路后一眼就知道是啥了。

网友:
被动式PFC电源都有这个东西

主动式PFC电源没有那个东西

网友:
3207電源板 VER

网友:
在淘宝网上购买,大约8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