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楼主(2012-11-29):
前几天客户拿来了一块4416S的板子,说是无显,然后呢,换了个北桥,好了,但在进系统时老掉电,又把北桥,显卡,换了,还是掉电,希望各位指点下,一般进系统掉电都是哪的问题呀!(硬盘,CPU,内存都替换了,)

网友:
进系统以后掉电 还是到滚动条那掉电

网友:
到了滚动条重点就查北桥,不到滚动条的,查南桥,外围电路,看看哪个电压先掉,用示波器抓

网友:
修好了没?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进BIOS会不会掉电?不要忽略了最基本的散热

网友:
可能没有做好!!说清楚啊

网友:
你什么都换了 就差南桥跟刷BIOS  一起做完吧

网友:
到滚动条那就掉了,进BIOS,跟PE没事,

网友:
我的是不亮  北桥显卡都弄过了  显卡供电都有

网友:
检查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