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G 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求解

楼主(2012-11-29):
手上有19寸LG液晶!开关灯闪烁!屏幕没显示!打开测电压!给驱动板的5V 电压不稳  总是跳变!初步估计是光耦 和 431  可是换了还是一样! 接着更换电源芯片  还是一样!  因手上没有新的配件  换上去的都是旧板上的!后面的电容 也 全换了。。。还是不行。。。。。。哪位哥们有此经验!望借鉴。。。。

网友:
后面换过了再换前面,应该会好的

网友:
12V稳定吗?
拔掉驱动板再测5V试试。
换掉大电容试试。

同意楼主。看是不是驱动板那边有问题。一般是小电容短路之类的。

网友:
如果实在修不出来  一个电源板解决问题咯

网友:
量了电源反馈电阻了吗?

网友:
检查下那个电压不稳定阿,是12V 5V吗/那就检查下两个供电来源元件检查。反馈那路也检查。

网友:
双二极管出来的5V  和12V 都不稳定啊

网友:
大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大滤波电容 有400V的时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