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扇区最后两个字节总为55AB,改不回来

楼主(2012-11-29):
[如题,想将55AB改为55AA,,但是重新识别一下,发现又成55AB了
求助
发现一个规律,WINHEX中每隔一列加数字1,偶数列加1,奇数列不改变
Offse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432   00 01 00 01 00 01 00 01  B5 81 0D 9B 00 01 00 01           祦 ?
000000448   C1 CD 0F FF FF FF 8D 83  EE 01 80 29 54 03 00 01   镣

网友:
你的硬盘磁头只读了吧

网友:
请问怎么改为可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读,可以改动,但是每隔一列,自动加数字1,求助

认错,硬盘确实只读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写磁头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已经解决,是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