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 有菜单无图像 貌似黑屏实际不是黑屏 就是通病!

楼主(2012-11-29):
(图片)

网友:
楼主高啊!没遇到过这种型号的机子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用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刷固件太麻烦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换了24C16就好了,有些是显示颜色不对也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管子爱坏呗,学习了

网友:
C16出这个问题的碰见的很多了,不是个例,也不算通病

网友:
这款机没刷过24C,只是对比度、亮度加上去就可以,还有就是恢复厂家设置

网友:
可以使用编程器的清空功能,直接写入即可。对于HP机器可以进行工厂维护模式,复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几年的显示器  慢慢会有的

额,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24C16还分厂家?

网友:
这款显示器灯管和程序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