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砂锅问到底,基础务实的进。

楼主(2012-11-29):
数字万用表用蜂鸣档测对地阻值时,为什么要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检测点,可不可以反过来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检测点。(本人用胜利VC890D万用表)
1为了检测蜂鸣档与电阻档之间的关系,我找个一个额定10KΩ的电阻,用200KΩ电阻档测为:10.0kΩ.用蜂鸣档测为:1.127,那么一个单位的蜂鸣档是否就是10单位的KΩ档。蜂鸣档是否就是一个特殊的电阻档,是的话量程是多少?是的话为什么相差1K这么多?。我反复测量多次,不存在人为误差
2.

我用蜂鸣档红表笔接地测量C480的近地端报警,测量C480的远地端右端显示:1.530。用黑表笔接地,C480的近地端也报警,测量右侧显示:1.741。理论上在实际电路中电流的方向不就是从电容C480流向地吗?万用表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接地不正是顺应实际电路的方向吗?为什么人们在实际检测中红表笔接地呢?还有这两者检测理论上不应该相等吗?为什么还存在0.2多的偏差?

求高手解答小小白本人的疑惑,本人感激不尽,临表涕零!!!

网友:
对地打阻值用红表笔接地的原因,其实是经验得来的,按理说,用哪个表笔接地都可以的。但是主板中一般是N沟道场效应管多(内生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之类的,都是相当于正极接地,所以主板中对地打阻值就是红表笔接地。

网友:
第二个问题:蜂鸣档说到底就相当于电阻档,有些万用表还把某个电阻档位和蜂鸣档成同一个的。但电阻档和蜂鸣档都需要用到万表笔中的9v电源,因表内部它们的限流电阻不同,产生的电流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测出来的阻值就不同,因此测电阻还是用电阻档。蜂鸣档只是用来测通断,主要检查电路中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第三个问题:你所测的电容是在路测量的,因为在路中还有其他的元件跟电容是并联的,比如一些晶体管之类并联在内,红黑笔对调测的话当然会不一样的

网友:
嗯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蜂鸣档是不是二极管档.红笔对地只限于二极管档,测出来的值是该引脚内部二极管导通电压降.一般二极管分几种所以测出的值也不同,二极管一般导通为0.5V结电压,快恢一般为0.2V.有部份万用表的蜂鸣档是通断测量,也二管或电阻毫无关系.
二楼说得无错,多数引脚都是有正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部份引脚是内部三极管的BE或CE导通压降所以有0.7V左右(显示700多,单位是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