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75M+不显示

楼主(2012-11-29):
梅捷a75m+板子用集显不显示,用独显能显示,VGA头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都正常。请问大家这是哪儿的问题啊!这个板子是拿去保过的,但没好。我又不敢乱动。

网友:
这个主板,集成的显卡在cpu上,你看一下你用的cpu是不是带显卡的。。。

网友:
哈哈哈,需呀呀

网友:
北桥内部集成的显卡坏了呗!换北桥。

网友:
a75的板子自带显卡是要cpu支持的

网友:
这显卡是需要CPU集成才有效!看看你上的是什么CPU

网友:
这板子主板不集成显卡,如果想用集显需要集成GPU的CPU才行,板子上只是集成了接口

网友:
这个板支持的是AMD APU处理器FM1接口 但APU分为集成显卡的如:AMD 3650  AMD3670 AMD3300 AMD3400这都是CUP内部带集成显卡的  如果是AMD 631或641的同样是FM1接口APU 但CPU内部就不集成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