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R458 开机没有显示

楼主(2012-11-29):
刚接打一台 R458的机器 开机电流到0.82 别人修过显卡了 哎 自己是新手 没有办法了 听说这南桥很容易坏 大家有这种通病吗
显卡
通病

网友:
先干了在说

网友:
你开机后看南桥汤不烫,如果烫么肯定就坏了,你最好还是看一下显卡,还有内存,你最好还是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这种电流也有可能是没有过内存,问题确定了在动手,要不然问题会越来越大。。。。。。。。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通病,至少我没有遇到过,但是加电无显一般都是屏知觉修啊

网友:
不过内存,干北桥。

网友:
一步一步 慢慢查 就知道找通病 。哪有那吗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