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集显开机自检不过

楼主(2012-11-29):
客户拿来开机电源灯亮 屏幕不显 去掉电池上电 电流到0.26A不动了 怀疑是bios保护了 拆机BIOS放电后 问题依旧  测试了常见电压一切正常  求高手引导一下如何下手

网友:
该机子是集显的

网友:
这个机子是客户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起了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了一个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要多刷几次  试试

网友:
明显电压不齐全,看看CPU供电出来没有。没有直接查二级转换电压5V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和内存只有0.11A

请仔细看我的回答,不解释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二级转换电压5V”是指后级的5V电压么?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有供电没有出来,楼主好好查一下。

网友:
你的那个电流连CPU都没有过,还在南桥上的,你好好量一下供电,特别是CPU

网友:
测CPU电压。。。。。

网友:
这种电流肯定是没有出CPU供电,你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然后在看看其他供电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