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2-11-29):
故障开机掉电,问原因说是原来没问题,后来把高分屏换成了低分的了就掉电了。拆机仔细一看,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后来想到了,屏没有供电也会导致掉电。后来检查原来是屏口的一个保险阻值变大了,换后OK!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很不容易想到的,大部分人都会搞主板的,

网友:
是换屏中新生的问题么?要是 不和客户沟通还真是会绕弯啊。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是把屏的分辨率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