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GC主板故障

楼主(2012-11-29):
  今维修一块盈通CI945GC主板,启动主板后诊断卡跑马跑到45后再重新跑回C3然后再跑到45,一直重复,每次启动时都会有一声内存跑过的 滴 的声音,测得供电正常,内存拔掉报内存E0,有内存报警声滴 滴 滴三声后就会自动重启然后再响三声然后就是无限重复,IO换了两个,故障依旧,BIOS刷了,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是北桥问题

网友:
那你测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和系统管理总线看正常不?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干南桥   MA和MD不正常干北桥   CLK不正常干北桥   CKE不正常也干北桥

网友:
南桥也不能排除啊

网友:
三板斧没搞定,下一块!

网友:
本人修道不过内存的一般都是先彻底清洁插槽 换内存条  还不行查供电 走时序 也就这几板斧 再不行 换板 或者换人

网友:
把电池取下,用乙醇擦一擦引脚,再用镊子挂一挂,再开机看看。不行再查北桥。

网友:
他没示波器的,你们看着办= =‘要是南北桥也不要管他了,忙你们的吧,他没BGA

网友:
果断上BGA!

网友:
  没有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