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康柏 V3700 v3706tx 换显卡芯片

楼主(2012-11-29):
求助 康柏 V3700 v3706tx 换显卡芯片
维修两个v3706tx的本都是T5450的CPU G86-630-A2芯片的,典型故障门显卡花屏不亮。但是郁闷的是换上G86-631-A2芯片后两个主板都不亮,只是通电开机后屏幕出光亮不出字。配件没问题,631芯片还是换的两个年份的过程很好应该不会是换坏了。各位遇到过吗?跟BIOS和显卡版本有什么连带关系吗? 求助中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主板没托平吧

网友:
12年的我换过,驱动都不用装!

网友:
看看显卡边上有没有掉件,有个小电感 掉了就这样

网友:
肯定没换好 或者掉件了,还有显存有没短路或高温烤坏了,显存有没有踏了

网友:
显存感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