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請問 USB盤能改成SATA介面嗎?

楼主(2012-11-29):
想把U盤改成sata介面。有人指教一下.

网友:
什么SATA啊是不是接口啊!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价格上不划算的,不常用的接口电路比一个硬盘还贵,

网友:
usb芯片与固态硬盘的存储芯片在寿命和性能上差很多,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