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待机0.02不开机

楼主(2012-11-29):
今天收到一客户联想3000 G430 不开机,拿来一看,却是不开机,先弄了一下内存,还是不亮,待机是0.02,触发之后,电流达到了1.5,就是不亮屏,解体之后,可以开机了,试了了几次,以为好了(不少机子拆了一篇重新安装之后就会好),就装上了,也开机上了一下网 还看了一会电影,当我装好电池之后,又不行了,把CPU又取出,再进行测试,又好了,估计是电池引起了,就不装电池。又用了一会,还是没有问题,客户拿回家就不行了,这次发现待机电流在0.01的时候可以开机,在0.02的时候就不行,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3-20 15:37):
这个机子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
可能哪里虚焊了吧,只能拆下来好好查查

网友A:
想这种怪问题  我直接放水里大清洗一下   在放BGA上烤   烤好拿下来再修  说不好就能好  自己的方法   参考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在0.02的时候是能触发不亮屏 电流在0.01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这种怪问题  我直接放水里大清洗一下   在放BGA上烤   烤好拿下来再修  说不好就能好  自己的方法   参考

你的办法太另类的了 你是达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