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非通病问题~~~

楼主(2012-11-29):
三星R467开机电流直接1.1  无跳变,换显卡开机亮了,装上就不亮了,不亮时还是开机死电流,以为显卡没做好,就又换了一片,擦-------裸板亮机   等放一会儿  有时开机死电流 不亮机了, 换NEC大电容 故障依旧,哎,,,没有思路啦,

网友:
我碰到过 是进水的 事好时不好

网友:
现在板子在一片扔着 没思路哦~~~

网友:
南桥背后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贴麦拉片或是外设档机

网友:
啥叫帖麦拉片

网友:
不可以换的~

网友:
你要就拿来我这里维修吧~

网友:
裸板不亮机时摸摸哪边过烫

网友:
裸板亮装上去就不亮,有可能是绝缘没有做好吧

网友:
现在是裸板 凉了以后也是死电流,不亮的,就是刚换完显卡,板子还有热度的时候 亮,凉了就不亮,搞不定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后面有个电容爱坏,楼主看一下。

网友:
前俩天遇到个死机的,也似电容换了,能换的都换了也没搞定了

网友:
不亮时,有无PLTRST#?按思路修呀!

网友:
南桥背后电容

网友:
不亮时你用风枪对着显卡附近吹吹,稍热的时候在装下看行不。好的话估计就是显卡附近的电容或三极管累的性能不良了吧,挨个换。这问题很费事

网友:
加电无显是最不好修的,实在不行就换板呗,但是三星的主板都不便宜 a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帮忙~~ 昨天下班之前无意间发下只要一按主板电流就跳变正常,但是就不亮机,不管三七二十一上BGA北桥,擦,这个板子薄哦,烤烤的变型了,没办法从新固定 又做了一遍,咳,咳真亮了,今天装机测试一切OK。,。。。。。修来修去 原来是北桥虚焊了,希望此次维修给众兄弟们个借鉴

网友:
能够解决就好,三星的主板比较薄,做BGA容易变形,一定要固定好。

网友:
继续等待,看看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原来是北桥啊 呵呵  也差不多 做显卡把北桥给轰热了

网友:
北桥虚焊,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现象但是是南桥晶振的问题

网友:
此次维修还有一件搞笑的事情,就是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本机用显卡是N10M-LP2-S-A2,因为当时手头没有一样的显卡,从别的I5料板上找了个N10M-NS-S-B1。外观一模一样,咨询了许多淘宝卖家,都说不通用,还有的说没试过,没办法自己试试喽,没想到哦,这两个显卡是通用的,就是进系统的时候得从新安装下驱动,呵呵,原来NV的显卡是这样哦!!现在这个R428用的是N10M-NS-S-B1,鲁大师压力测试了下温度,58度左右,不知道原机的N10M-LP2-S-A2温度是多少,反正现在没问题了就没换回去,。。。。

网友:
北桥空焊?我那个去

网友:
恩,一开始也没想到是北桥的问题,INTEL的很少遇见,这次可能歪打正着了。。。

网友:
北桥问题呀,这么难找问题都发现了

网友:
擦,修好后 客户把机器卖给我了,呵呵,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