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新主板怎么用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12-11-29):
华硕现在的新主板,比如H61这种,怎么用编程器刷从官网下载的BIOS,直接刷好像点不亮,有谁懂的没?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
不可能吧,你用编程器刷不可能不亮,或是版本不对

网友:
你找的bios确定是对的,看看版本对不对。

网友:
BIOS版本错了吧!上官网去下个呗!

网友:
一块P8H61 PLUS,刚好有PCI槽,插诊断卡,跑几个代码停在3b,不知道什么回事,网上下载个BIOS,用编程器刷它一刷,竟然代码都没有了。发现下载的BIOS和备份的bios有细微的KB差别。

老维修员了,版本问题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