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 液晶显示器K2248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29):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显示器,不通电。拆机一看爆了一个电解电容,先换了,再通电。还是没输出,于是只有好好测量是那里出了问题。这电源板是双面板,现代的好像都这样子,电源IC是LD7575的,测温6脚VCC电压5V,明显不对,呵~一出手就查到问题了,于是看图是那过来的,是通过变压器再经过一个小贴片电阻和二极管到达第6脚。看是IC本身问题还是这二极管的问题,把二极管断开通电,IC上VCC12V产生了,果断把这个FR103换掉,通电测试OK,搞定。附上IC脚位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看过有帮助的别忘了加点分哦

网友:
兄弟图纸能否共享一下呀!

网友:
学习了,不过二极管一般用表一打就知道坏没坏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轻松搞定

网友:
“把二极管断开通电,IC上VCC12V产生了”,哪产生的电压????

我也是觉得奇怪,还以为是自己理解错了呢。这个电压是通过同名端感应产生的电压,给LD7575供电的吧。
VCC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瞎搞了吧,断开应该就没有12V了。

网友:
楼上的同志们,割断二极管,VCC肯定还有电压。而且是跳动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后期两个4606烧坏引起12V对地短路导致不通电的,直接换高压板。因为你修高压板,修好了过几天它又会返修的。而且故障与原来一样。所以建议直接换高压板好一点。

网友:
楼上高见。学习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把D901换掉,而不是FR103,我还以为是一个电阻,找了一下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