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不通电

楼主(2012-11-29):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X82S笔记本,据客户讲是这样的:正常使用中,因没外接电源,一直用到笔记本电池没电后电脑自动关机。随后插上电源,开不起机。把电池取下也同样开不起机。电源是好的。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休眠开关爱坏,楼主注意一下。

网友:
华硕的休眠开关损坏后,会导致不触发,不开机。和其他机器不一样,其他是暗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