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没注意的后果

楼主(2012-11-29):
显卡做BGA,看到嘴刚好盖住显卡,就没换,等吹完后,用镊子拨一个角,可移动,就拿起来,结果悲剧了 把后面一个角的焊盘给一起拉起来了。。。。。这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别犯这样的粗心毛病

网友:
没看清楚 啊

网友:
估计没戏,这要神一样的对手才能搞定的吧

网友A:
掉了有线脚 用喇叭线圈飞线 空脚不管 重置BGA

网友:
看来要完全盖住才行

网友:
嗯,看懂了,掉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了有线脚 用喇叭线圈飞线 空脚不管 重置BGA

焊盘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图纸慢慢接线吧!呵呵,祝楼主好运 哦

网友:
这个还是要经验跟技巧滴!

网友:
漆包线加绿油 简单修复 不懂问我

网友:
可以修复,用修手机的漆包线也叫飞线,一根跟连接上,最后用绿油涂上薄薄一层,最后用紫外线灯固化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修复,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最后板废了,没修成。

网友:
我有的时候做显卡也会掉点,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掉点的焊盘。

网友:
每个人成为桥工前  真正的桥工前 都有一段路要走

网友:
这个有相当的难度哦

网友:
一两个掉点的还会搞,这样掉了一大片怎么补啊!我没有这种耐心,楼主有耐心的话可以慢慢飞线补一下。

网友:
对着电路图飞线,不过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bga一定要小心,不然出错就是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