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会就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29):
接到一台MICROSTAR983B显示器,故障是开机能亮,过一会就黑屏,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打开,亮一下又黑了。状态灯常亮不闪。
主机关机后能显示无信号,灯管和高压板应该是没问题吧?
我接了别的机子上拆下的灯管,随着主机开机,都是闪两下就灭,主机进入桌面后就灭了,主机断电后,灯管再闪一下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原谅我这小白的无知,求大家给支招吧,

网友:
坐等楼下答案

网友:
开机黑屏,黑屏你再关电脑主机,也会显示信号吗?

网友A:
换信号源呢?比如换台主机看看是否还是这样?如果还是这样就需要检查显示器的信号接口电路。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一般都是5v或12v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信号源呢?比如换台主机看看是否还是这样?如果还是这样就需要检查显示器的信号接口电路。

在客户家这样,在我这也这样,不过不应该是信号接口电路的问题,我接的别的灯管不接屏,开机,灯管一闪一闪的,跟接屏时屏幕闪亮的时间吻合

网友(点评):
看着你的描述有点乱,有没测高压板EN信号是否也随着灯管一闪一闪的跳变?换块高压板试试?OK了的话重点检查高压板的电容

网友:
没看明白叙述的什么意思

网友:
那就是灯管  老化啦

网友:
高压 灯管一个个试过去补救行了 。外接灯管和高压测试 懂?

网友:
看着你的描述。像高压外接高压。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检查一下焊接点。

网友:
3个点:爆电容了。高压板问题。灯管老化。都是导致黑屏的主谋。

网友:
灯管可能没事,应该是高压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大家说的故障都可能是,高压  电源板   灯管 ,你可以一个个排除吗。我觉得高压可能性高一些

网友:
一般也就是高压和灯管吧   然后好像有个 高压保护

网友:
并非楼主描述不清,我就接到一台一样的,杂牌,开机一会后黑屏,但是工作指示灯正常,关闭后再开正常,过一会又黑屏,拔掉VGA线后显示无信号,插上又正常显示,一会又黑屏

网友:
建议查下 大电容

网友:
主要就是电源电路的问题 先查有没有正常输出12V 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