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的本区货和外区货的差别

楼主(2012-11-29):
例如P8H61-M LX3 R2.0这个主板前两个是外区的  后一个是本区的

网友:
经销商应该是按条码上的每个地区的字母代码来区别

网友A:
任何产品(包括笔记本、主板、显示器等,只要是正宗产品。本区货和外区货其实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地的价格好些,本地有些经销商从外区进回来卖而已,品质无忧,但有些地方本地的售后服务站会不保外区的主板,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价格相差很大而且上家服务到位,当然拿外区货。如果价格相差很小或者上家服务不好,就拿本区货了。你上面的3个主板型号都不一样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P8H61-M LE、P8H61-M LX3、P8H61-M LX3 R2.0

网友:
遇上一块华硕的m5a78lm-lx区外的内外无声,反了两次售后都是更换了下声卡,本来第二返就应该换板他们纠结的还是修了下,我们这边是只修不换,结果声卡还是没用住,最终还是勉强换了。弄得三方都不爽。

网友:
保修时从中获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产品(包括笔记本、主板、显示器等,只要是正宗产品。本区货和外区货其实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外地 ...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货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条码不同。

网友:
代工工厂不一样

网友(2014-06-05):
华硕是越来越难修啦  保密工作 是做的越来越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