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DR3显存植球,显存和钢网连到一起,拿不下来

楼主(2012-11-29):
第一次学习植球,才从基地买了好点的焊油和钢网和珠子

钢网是0.5的,球是有铅的0.5的

我是先把显存的焊盘清理干净,然后用天那水擦了一下,然后用小刷子刷了薄薄的一层焊油,然后上钢网,摆好球,用热风枪380度,最小风吹,看着球化了就停了。

可是问题,那个钢网和显存连到一起,拿都拿不下来。钢网是买的直接加热的。

最后看了下,有的朋友说不要等冷了再拿,于是还是热的时候,我就拿了。可是球全部都变成狗牙形状,还有很多都是连锡了。

钢网也是用天那水泡过了的。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把钢片拿下来再吹!!!吹了在拿的话会把钢片弄变形的

网友:
可是这个钢网是直接加热的呀,可以直接放上去吹吧?

还有拿下来再说,这个过程,球全部都跑了。。

是手工不行嘛?

哎,小白的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A:
熔 了等十秒左右开始取,有点烫的

网友B:
那就看你对力道的掌握了喽!!我都是用刀片在钢片下面慢慢的撬!撬下来再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熔 了等十秒左右开始取,有点烫的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你对力道的掌握了喽!!我都是用刀片在钢片下面慢慢的撬!撬下来再吹

还有就是摆球的时候,我滴个神啊,我摆了2个小时,才摆好。。。。

我就一个钢网,一个风枪,什么都没有。。

把显存反过来放桌子上,焊盘面对我,把球到上去,一桌子,一地都是。。。。钱啊,心疼。

有什么好方法摆球嘛?

网友B:
偶滴神啊!!锡珠瓶不是有盖子吗?装到盖子上在一点一点的倒啊!!!是里面那个内盖!用外面的盖子你会骂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滴神啊!!锡珠瓶不是有盖子吗?装到盖子上在一点一点的倒啊!!!是里面那个内盖!用外面的盖子你会骂娘

木油内盖- -

就一个塑料瓶- -

网友C:
我都是取掉钢网再加热的,从来木有试过连钢网一起加热过。

网友D:
其实经常植球的人都是去掉钢网加热的,楼主就不要走弯路了,大家肩膀上都顶着个脑袋,办法有的是
一般一个DDR3颗粒,从清理它的焊盘到做好球顺利点也就5-6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经常植球的人都是去掉钢网加热的,楼主就不要走弯路了,大家肩膀上都顶着个脑袋,办法有的是
一般一个 ...

我是新手,就是不懂才发帖请教。

因为买的钢网,别人说是直接加热的,所以就直接加热了。

还有,就是钢网取下来加热,感觉球老跑,不好控制的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取掉钢网再加热的,从来木有试过连钢网一起加热过。

可是我加热前取钢网,球老是跑,我倒。

就是显存上球前,焊盘上需要摸焊油嘛?

谢谢前辈。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我一般少发帖去问,一般都看看别人是如何做的,然后自己想,
其做球的方法坛子中是能找到的,只是要花点时间找而已了。反正你要记住5-6分钟是一定可以做好球的,今天我半个小时做6个颗粒都嫌动作慢啊

网友:
哈哈 ,拿这个需要经验的,要温度合适的时候拿掉。自己总结经验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加热前取钢网,球老是跑,我倒。

就是显存上球前,焊盘上需要摸焊油嘛?

你以前都不加焊油的吗?难会跑珠!!!要加焊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加热前取钢网,球老是跑,我倒。

就是显存上球前,焊盘上需要摸焊油嘛?

要抹油,不过抹的很少,少到什么程度,它能粘住锡球,但是加热后油就迅速蒸发掉,锡球也不会跑,这个要慢慢练,刷个十来二十遍你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我也是新手哦!
我的方法也是直接上钢网吹,首先焊盘清理干净以后, 上油的时候注意了,不要涂太多,不然就会像你说的那样,上锡珠之前可以先拿张纸把四周折起来,倒锡珠的时候拿纸接着,好了再倒回去,避免浪费,其次吹的时候温度我一般在300度左右,同样最小风,一般吹好了我等冷却了在拿下钢网,四周都要扳开一点,很容易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已经摸索出来一点门道了。

首先说焊油吧,那种3元一瓶的,一下就拿下来了。在基地买的那种高级的,955还是什么的,95元一瓶的,用这种焊油真的很难取下来,应为感觉这种焊油就像有胶水一样,加热后,就沾的牢牢的,必须在加热完后,数个7-8秒,还是热的时候,立马拿,这样才能拿下来。

不过好焊油和差的一比就体现出区别了。好的这种,用完很是干净,珠子全部发亮,那种3元的,粘糊糊的,珠子都是像有一层雾气一样,还涨的特别大。

继续练习,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