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S 绿色和紫色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2-11-29):
电源型号是:长城 BTX-500S 四核王 专业版,电源有2年没有通电了 插上电以后,就坏了。应该是里面受潮短路引起的。拆开电源,发现一个七脚IC P1014AP06 炸掉了 保险也烧了。换了P1014AP06 和保险以后,通电 发现    绿色和紫色线无电压输出。

补充内容 (2012-12-20 15:21):
昨天我把这个电源拿到电脑城里面去了,维修师傅都不接手 修这个电源。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忙 所以暂时放在店里没去动它。师傅们都不修我的,有时间的时候 我只能自己拿着来慢慢研究 呵呵。先谢谢大家的回答了。

网友:
再检查P1014AP06周边元件

网友:
好的,谢谢。因为我是新手 所以没有一个维修的思路。呵呵。周边元件 就是和P1014AP06相连的一些元件吧。

网友:
关键是紫线无待机5伏电压。修待机电路,也就是这个七脚芯片周围的电路,把这个电压修出来,估计绿线可能有电压了。

网友:
通电测下整流桥有没有300V,测下七脚芯片的1脚、4脚、5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A:
顺着最大颗电容正往后找,注意低值电阻,几欧的。

网友:
这个集成芯片炸的话,一般都伴有周边元件损坏,特别是电流取样电阻肯定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着最大颗电容正往后找,注意低值电阻,几欧的。

顺着最大颗电容正往后找  意思是 顺着最大颗电容的正极往后找吗?2颗大电容是串联的。呵呵

网友:
串联有关系么?先检查正极到mos到变初级再到负的主回路,还有辅助部分相似的回路,炸ic和mos的情况下,输入保护和电流采样的小值电阻多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