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七脚芯片击穿解决方法。

楼主(2012-11-29):
紧急求助,手中有10多块长城电源不加电,拆开后发现均是PC板上一块七角芯片击穿。如果维修的话哪种可以代换,更换芯片后是否还需要更换别的部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456-1-1.html 这个你看一下,上次我就看了这个帖子修好电源的,也是长城的

网友:
谢谢你。订几个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NCP1014AP06是这个七脚芯片,换上后基本都OK,今天早上才修了一个这样的,很多电源无待机都是这芯片开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