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QL4,待机0.007有时正常上电,有时0.011不动!

楼主(2012-11-29):
此机为神州优雅A550-I3 D3
板号广达QL4,H55,独显,KB3926QF-D2  故障现像为待机0.007,按电源开关后,上到0.011不动,报最低价200,拆机一看,EC焊动过,发现有一引脚弯了,以为捡钱了,拆了,重焊,就能正常开机了!装机交给客户,第二天又回来了!同样的故障,然后,一问客户,原来,此机拿回售后修过一次,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由于客户急用,所以拿给我来修,难怪EC被动过,原来是有个修过没修好,故此,重新报价加价150,客户同意维修,二次拆机,测得发现,RTC晶体没有压差,以为还是这么简单,换晶体,加焊RTC所有相关元件,压差来了,装机测试两天,由于是第二次返修,所以,一天没事,就按开关,进系统再关机,,反反复复的,起码50次+开关机了,准备第三天交给客户,,,,通知客户提机的时候,再次开机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又回到起点了!!要了亲命了,合着这些天,开关白按了!

第三次拆机吧,这一次,因为故障能显现出来,一直停在0.011不动了,这给维修找到真正原因提供条件,要不然,故障不出现,这机器怎么修都没办法,由于待机0.007正常的,而且按开关,电流有一点点的变化,证明开关是正常的,EC起码能工作,所以测按开关后的时序,RSMRST#,POWER前是0V POWER后升为3.3V,证明EC正常发出此信号,EC给PCH的NBSWON#也有按开关后的一次高低高的跳变,所有证据指向PCH这边,PCH没有发出SLP_S3 SLP_S4信号,上图,

桥的工作条件,除了RTC这一路之外,还有+3VS5,第二次拆的时候以为是RTC出故障了,,第三次拆机前,特意测过晶体的波形,是正常的32K

再查此机的时序图

从时序图上看出,此机S5_ON,RSMRST#都是在没按开关前就发出了,经过反复测试,实际电路中,这两个信号都是在按电源POWER后才起来的电压!(可能跟EC程序有关)
这个时序不管谁先谁后,谁对谁错,关键是要能正常开机,EC有RSMRST#  NBSWON#这两个信号均发出,可是,PCH桥收到这个信号,却不发出SUSB和SUSC给EC,证明关键还是在桥这边,查图,、
下图可以看出PCH发出这两个SLP信号的条件,RTC(时钟)这个是必须的,复位(RSMRST#)还有就是+3VS5(电压),上面第一张图提到+3VS5由下面这张图提供,

测得PQ62的+3VPCU为3.3V正常,+3VS5为2.2V偏低,G极S5_OND10为3.7V,偏低,原来开启信号没有起来,测得PQ25的G极为0V,那么PQ25截止,S5_onD10应当为高电平才对,下面为实物图,

测得PR170   1M正常,,拆掉PQ25,依旧,拆掉PQ62,测得G极电压上升到10V,,故此怀疑PQ62不良,料板找一6脚MOS更换后,实测PQ62的G极为8.8V的样子,+3VS5电压3.3V正常!

此机得出最终结论:上一家,换过EC,刷过EC BIOS 桥BIOS,由于能正常开机,所以没有仔细测量各路电压,导致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引起时正常时不正常的故障现像,在此提醒各位,修好后,测一测电压是否稳定,也是有必要的!
此机到我手,要不是故障显现出来,我也未必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对于这类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能正常工作的机器,修起来比较头痛!

作为桥工的我,提醒各位,不要随便杀桥,否则,钱赚不到,还会被鄙视,此机,如果没有显现故障现像,我也差点要杀桥了!

上家还是有功底的,没有去直接杀桥,顶多也是杀EC,,要是故障显现,相信,结果也是很简单的!

 会员11968452元2022-11-27 01:52

S5_ON 是加电之后第一个出来的电压!LZ走弯路了!
要有 百分之一千 确定是某个元件的问题 然后,再干他!

网友:
在这里问下。北桥会不会被内存供电管给烧掉呢?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机器

网友:
楼主这次疏忽了,早应该先查查这个地方了,不过要是一直不开还好,要是这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事确实让人郁闷哦,呵呵

网友:
得非常的仔细啊

网友:
这台机器故障还是比较隐蔽的啊,楼主能修好,功力很深 啊,作为小白的我好佩服

网友:
楼主很牛B,遇到这种问题很头痛,而且会比较容易浮燥,这样就可能导致修不出来

网友:
各位同学,能修好这故障,完全是运气好,,如果老是不显现故障的话,时好时坏的机器,下一步就杀桥了,如果客户催得急,就放弃,这种机器

网友:
问下楼主,给客户第二次报价时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这样的时开时不开的机器最不好找了。很头疼楼主 功底不错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最怕这种软故障了,时好时坏的,折腾人。

网友:
这个还不错,南桥电压不出还好,这个偏低,还偶尔能开机么,有时候确实不仔细量会走弯路。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
修机器电路图和电路功底都太重要了

网友:
好帖子,值得作为精华贴。楼主仔细,佩服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时钟这块不稳定影响到开机时序   本人菜鸟 说错勿笑

网友:
这款神舟的不开机,我修过好几台,其实最终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断线,飞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