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液晶显示器电路板

楼主(2012-11-29):
手上有一台不知道什么牌子液晶显示器问题是不通电、被人改过高压条、出来三条线黄线ON/OFF、黑色GND、红色12V有输出,驱动板也有12V。接上高压条在接上屏面版没有电、去掉屏、去掉高压条面版指示灯亮。不接屏、不接高压条通电半时后测量12V无电压输出、输入220V有电压。想问大虾们是电路板中间的那个元器件坏了是整流桥、高压包、、、、还是什么的、、、、、

网友:
发一个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有短路,但电容,驱动管,驱动IC。

网友:
楼上的还什么高压板 明显电源板有问题 12V都没有出来还谈什么高压板 什么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