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GeForce6100PM-M2的内存供电怎么找不到MOS管

楼主(2012-11-29):
这个主板的内存供电怎么没有MOS管,只看到电感边上有9173和7313,没有常见的MOS管。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主板内存电压几乎为0V。不知道从何查起。请指教。

网友:
上内存假负载,跑跑供电端从哪里出来啊,虽然大部分是开关电路,但内存供电电路有几种,跑跑看吧?内存槽低下的电感是做什么的?

网友:
7313就是MOS管啊,它是复合型MOS管,内部由两个N沟道的场管组成。

网友:
IDE接口旁的应该就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我也是菜鸟 内存供电什么的都布知道从哪下手测,所以天天在论坛逛,

网友:
附上该板图纸一张

网友:
是双复合双MOS管。

网友:
我也是新手,慢慢总结经验吧

网友:
此处便是,那八角的MOS管和笔记本上的一样,那个线圈就是内供

网友:
看到 9214 就想换掉  换掉9214和他周围的电容

网友:
晕 楼主 你一定要见到3个脚的MOS才行啊 现在很多板都采用8脚的双MOS复合管 跑64脚线路

网友:
内存那个供电不是双二极管吧

网友:
现在台式机的主板做的跟笔记本要接近了。

网友:
  双MOS复合芯片~~~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用的是八脚的MOS管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这主板我也不算高手 但是在我手里修好的板卡还是不少 这主板还头次遇见  我也和大家交流下 一般坏9214的情况 是电容冒包导致的 !有些也说不准 用罗铁加焊下就好了 神州用那家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