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11-29):
继上次 联想z470 rstrst 对地阻值偏低,,现在来个t400进水不触发维修,听同行反应,说是进过水,清洗后,,用了不到一个月,,到现在不触发,速拆机,一插可调有电流闪一下直接000,肯定保护了。测量公共点19v缓慢下降。。公共点电压不稳定。仔细看观察进水位置,在三大芯片背面.一看,,有一个0欧电阻阻值无穷大 ,换掉待机正常,并自动触发。  还自动上电并亮机,,有时直接0.6就断电。连续这样。想过进过水的机子,,先放到bga 上烤一烤,再说。。10分钟后,接上键盘,,不触发,我汗死。从自动触发,有时还能亮机的。到现在不触发了。。查吧.开关跳变-PWRSWITCH到h8到南桥都正常。MPWRG 也正常。u61工作条件全查了,,正常 h8 pmh 也查了,,ok晶振 波形都正常。。发现ich_slp3还是没有,,对地值ok 南桥rtcvcc rtcrst 晶振 都正常,,为啥南桥还不发出slp信号,难到桥坏了? 订了一个南桥,,换上,悲剧,没折,,这次又仔细把三次芯片工作条件又查了一遍,pmh也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最后想了一下,,会不会是pmh拉底,,想一下不太可能,还是南桥没发出来,于是割线    测试没电压,,阻值都正常,,看来南桥没发出,纠结中,再次打了一下南桥晶振波形32.768正常,手摸一下,哟,自动上电了,难道晶振不良,一套全换掉,还是一样,无语中,难道板子漏电?没办法,先查一下rtc电路,记得在没订南桥前,我结合点位,,跑了开关电路。测试也没断线,而rtcvcc rtcrst 没有跑过,但是测了晶振波形,也测了有供电和复位,所以忽略了,,没办法,,进水的机子,就怕有断线,得跑一下线路图,,要确定各供电,复位直接南桥才行。不跑不知道一跑吓一跳。我去,rtcvcc 才2.6v正常3.3v呢.没订南桥前,,3.3v呀 ,跑线发现不通,测南桥背后rtc滤波电容发现2.6v    而这里c278有3.3v正常,哪里过来的电压?小电池?我拔掉了呀不管了,,直接飞先,ok3.3v正常.  去掉电源,波形正常,接上也正常,再按开关,还是不触发呢,汗,查rtcrst吧 跑线发现,也断线了,刚好就是进水位置,过孔飞线,,ok这是飞好线的图    唉,只怪没仔细查看清水位置,浪费了大半天时间,看来不仔细修不出几次好板来。。

网友:
看来学校学的可以啊 进水的看仔细查才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这个本子要是我测,估计就直接判死刑了。。一般不是很好测试的。。尤其是这种能亮机,有时候不亮的。。

网友:
摸晶振能开机的,一般都是RTC_VCC   RTC_RST,上次修一个DELL的IBM桥,尽然是南桥漏电,就是传说中的隔夜死,一早上开不开,开开一天都正常,最后待机的时候,ALW电压尽然漏到SUS电压里1.5V左右,断开一切可能,最终尽然是南桥漏电引起的,不开机时,一摸晶振就开机,还是返修机,修了3天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进水机器不开机真不好修。

网友:
这种机子能修好  技术很厉害

网友: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呵呵

网友:
楼主,修的好,查的也很到位。

网友:
楼主还真有耐心,做维修就要向你学习耐性。

网友:
很曲折的板板

网友:
经验挺丰富的,也比较有耐心。做维修的就要像这样的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要是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再写详细点就好了,对新手来说有点费解。

网友:
高超技术啊,学习啦,进水机坑爹啊

网友:
楼主经验非常丰富,写得很清梦,向楼主好好学习了

网友:
众里寻它千百度

网友:
最怕进水机了,不好修,楼主厉害啊

网友:
修进水机  一定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