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出1。05V

楼主(2012-11-29):
  VDDP  5V正常  VDD 5V正常  BST 5V也正常,  TON  19V卟知道正常卟正常, EN开启瞬间也有3.3V   14脚也有3.3V  ,就不卟触发1.05V供电,  开机到0.4就掉电了   大师给看看

网友:
19V哪里不正常的话可能也会导致

网友A:
楼主还要把供电条件 仔细检测一面,有用波波打下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要把供电条件 仔细检测一面,有用波波打下电压呀

没有波波  开机瞬间1.05V用万用表也没有打出来,  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16脚有多少V。

网友B:
看看PD4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看来只有反馈了
楼主,这个供电小板的图纸哪里有?

网友D:
芯片坏了吧,大多数情况。

网友D:
哦,还要看上下管的导通问题。

网友:
第一脚查了没得嘛

网友:
16脚也就是TON有19V供电点的电压,  经过一个1M电阻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坏了吧,大多数情况。

好吧  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有反馈了
楼主,这个供电小板的图纸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PD4是不是有问题

PD4是5V给BST的电压  有BST脚 有5V供电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还要看上下管的导通问题。

亲  如果导通了就不用发问了,就是看导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有反馈了
楼主,这个供电小板的图纸哪里有?

饼哥你要这个小板的图纸?

网友:
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