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扇串连二极管接地能够降压的原理

楼主(2012-11-29):
今天 师傅修一个三星笔记本的风扇电路,为了把风扇改成常转,他把风扇的黑线接地,他说只有三星的才是把黑线接地风扇常转,其它的都是红线接供电,后来客户嫌声太大,他就往黑线上串了一个二极管,客户又嫌声大,他又串了一个二极管,我问他为什么,他让我自己想吧,给我个任务,让我今天晚上想明白,还给我提示,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模拟电路,在学校的时候没学过模拟电路呀,谢谢哪位高手帮我讲下风扇串连二极管接地电压下降的原理,谢谢了

网友:
2极管会降压的。很小 的所以他接了2个

支持 反对

网友:
直流风扇的转速与电压正比,在线路中串二极管降压是利用了二极管正向导通有一定的压降原理。当电压降低一点后,风扇转速也跟着变慢了,噪音也就变小了。

网友:
二极管正向降压0.7V   2个就降压1.4V   5V电压串2个二极管降到3.6V  不光是串在地端  +端也可以。

网友A:
基础没有学好啊,串并联电路中的元件性质要仔细了解才行。

网友B:
我知道是用的降压原理,也知道接地是回路的原因,但我不明白,这样如果风扇是从5V转换管来的岂不把5V转换管也拉低了,这样USB供电等电压也变成了3。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用的降压原理,也知道接地是回路的原因,但我不明白,这样如果风扇是从5V转换管来的岂不把5V转换 ...

难道中间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没有学好啊,串并联电路中的元件性质要仔细了解才行。

难道5V转换供和风扇正极中间有电阻?

网友C:
要是这样的话,那供电那边5V电压不会降低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6-0.7V,在低于这个电压时二极管几乎不过电,也就是说它能有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用的降压原理,也知道接地是回路的原因,但我不明白,这样如果风扇是从5V转换管来的岂不把5V转换管 ...

还用USB供电的接法呀, 那是不会做维修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这样的话,那供电那边5V电压不会降低吗?

我正是想请教这样做而不会降压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用USB供电的接法呀, 那是不会做维修做的事。

呵呵,我刚学,确实不会,烦请老大哥指教下,在此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刚学,确实不会,烦请老大哥指教下,在此谢过

风扇自己有供电的线路,根据实际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自己有供电的线路,根据实际来改.

有点明白了,做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哪是风扇的电路了吧?

网友:
风扇供电是几伏的啊,小白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这样的话,那供电那边5V电压不会降低吗?

二极管接在风扇处,关供电那边什么事?

网友(2012-12-30):
这是抬高地线的电压,5-0=5.        5-0.7=4.3就降压了,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其实就起到一个降压作用,同时风扇转速变低,噪音也就降低了

网友:
把二级管接到 接地端    是不是接地端有一定的阻值  而不是直接接地了 风扇的转度会慢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