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00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11-29):
如主题: 适配器开机使用正常   电池不开机  能触发 电源灯闪一下灭   论坛走了一圈  看似通病  可以前辈修过些问题   对着PDF 研究了一天 没看出问题所在  望指教

网友:
是不是电池保隔这一边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用电源就是正常的 一开始以为电池问题 换了个新的也一样,,,单用电池 开机掉电
电池插上用电源开机,,然后再拔掉电源 提示电池电量低 但是可以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