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水波纹

楼主(2012-11-29):
如题 不是很大  但能看出来  尤其有字的地方 不停的抖来抖去的
本人对显示器不是很懂
想知道  这样问题是不是电容引的?

网友:
刚才又发现个问题  关机后
在开 用那个显示器按键  就起不来了
必须关掉电源 在开才行
而且颜色失真 颜色偏白
自动调整无法使用 字体都是乱码
请教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不行就考虑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先拆开看一下。目测电容。换屏线和驱动试下。一个个试过去

网友:
我有一台显示器也是这样,但是只要调成显视器的分辨率就好了,也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但换台主机也可以,

网友:
首先把你的电脑的PC电源换成正品长城试试再说

网友:
驱动板上几组供电的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刚才不停的开关 发现  菜单里功能容易乱
这又才发现的问题
每次开管  菜单里上次调整的参数就变一次
不会是程序问题吧   我晕哦  我还没工具刷 也不会刷

网友(点评):
先看按键板,再看屏线,再不行就送修吧,小心高压触电!

网友:
vga信号线给换一条吧

网友:
水波纹一般是电容漏波不行导致的。鼓包不鼓包都要把次级部分与高压板上的电容换了。屏抖屏线与电容都会引起。屏线的话,要么擦一下。要么直接换了。按键不灵直接换按键。

网友:
谢谢大家~~~
修显示器还怪麻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