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和R50e问题

楼主(2012-11-29):
前几天遇到一个T40短路,,后来查到是CPU供电短了。。19V直接干到了CPU处不错CPU没挂。。换了管子。电容。试试还短。。其他地方没发现啊,,烧鸡也没发现。。。*脏话*今天也来一个R5Oe。。。一样的故障,,烧鸡。。用电源,,靠电源像缝纫机一样卡卡的响。。就是没发现故障。。。。2台一个故障,,,晕了

网友:
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板层短路,围观!

网友:
要是板层就太背了,你断开VCORE的16V试试,一般3205和两个小IC坏会有这情况